楼主(2018-03-05):
我自己编了一个程序,三菱FX3U控制PLC 操作步进电机来回动作。
程序写好了后运行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在202步强制RST掉了,这不应该呀。

网友A:
看图片貌是程序有问题,不过看不大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貌是程序有问题,不过看不大清楚

GX软件检查程序没有发现问题,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可能是设计原则或者规划的问题吧。
附件有PLC原程序和触摸屏程序,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B:
监控程序运行就能看到的

网友A:
可以在线模拟么?在线监控一下看看

网友C:
程序有问题指的不是语法错误。语法错误,软件可以检查出来。但是没有实现你要的功能和效果,这个软件是无法检测的,通常说是程序有问题。只有自己debug。需要了解这一点。

网友D:
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E:
out配rst没用

网友F:
RST指令要和set配合,如果你是用rst复位,那么要置位只能使用set

网友C:
有道理。如果是set的对象。用rst复位。out 的m,那就用out前的条件来控制切断信号。可以改为字来控制m。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如果是set的对象。用rst复位。out 的m,那就用out前的条件来控制切断信号。可以改为字来控制m。

是用set與rst 則不行用out~~~只有counter例外 rst xxx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用的3U晶体管型吗?是的话自己在线监控下找下问题啊

网友I:
注意脉宽,注意条件!这样写肯定不行

网友J:
M50前面是X5,人機裡有按鍵也是M50,如果X5沒動作,按下按鍵時M50要不要動作?我覺得這裡有衝突

网友K:
触摸屏软件我没有,但程序看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