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限位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8-03-05):
厂里是做非标设备的,现在老板要求设备所有的限位开关都要有损坏或故障提示,就是设备无论哪个开关坏了,要能在触摸屏那里能看见提示信息。限位有普通机械限位和接近开关。这个要怎么实现?不要说所有限位做两个的做法,动作要求不允许。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B:
标准的限位是两个

网友C:
所有的开关都用常开常闭两个信号 一旦一个信号对不上就认为开关有问题
检测动作尽量用常闭信号

网友D:
如果是接到PLC IO的限位开关。就是如OMRON的光电感应器。672,没有被挡块时,输出信号为on。当感应器被挡块遮住时,信号为off。当感应器线脱落,信号也为off。程序里用b触点。这里的感应器接线为+与L短接。感应器动作是入光为on。实际上一些马达的控制器也是这么接的。

网友E:
r如果有双触电就可以,不过很占用输入资源

网友F:
接常闭触电就好了!

网友G:
限位用闭点

网友H:
常闭型开关就好了
zsh340

网友I:
这个不难,按理说屏要尽可能的把所有故障信息都能提示,以便维修能快速处理好故障,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益。限位开关只要不是正常状那就是异常状态,取异常状态就好了。再者楼上不是说了吗,限位有两组开关1N0+1NC。如果只有一组也一样的啊。
例如:X0是常闭,正常情况Y0动作ON时,并到位时顶到XO时才能变成常开。其它情况下只要X0不是常闭都视为异常状态。

网友J:
如果用常闭触电。那么如果形成走到上下限的时候应该报警超程还是开关损坏哪?

网友K:
来学习,这个我不知道楼主是困扰检测方法,还是困扰所有开关都要检测状态,I/O点直接相连不够?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L:
限位用常闭

网友M:
使用b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