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5):
本人有一台欧姆龙PLC CQM1H-CPU21 想把程序下载到欧姆龙PLC CJ2M-CPU11 里。

求各位大神指教。

有搞过的可以联系我,有适当报仇。

网友A:
CX-ONE打开程序—— 点PLC ——改变机型——选择 CJ2M
网络类型不变。

楼主:
CX-ONE 用版本用哪个呢?

网友B:
CX-Programmer打开新工程-新PLC1,双击打开就可以更改PLC型号

网友C:
光改PLC型号是不行的

网友D:
先把老PLC的参数还有一些设置,弄出来,然后CX-ONE打开程序—— 点PLC ——改变机型——选择 CJ2M
网络类型不变。

网友E:
CQM1H输出CH 是100CH开头的,而CJ2M是可以定义的,需要手动修改。
dl1100

网友F:
6F的敘訴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