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5):
GX WORKS2的帮助文件
使用Q系列PLC,按下F1,帮助文件就打开了;

使用FX系列PLC,按下F1,就不可以了。
WHY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楼主:
求大神们指点啊,系统win7 旗舰版,装在虚拟机上的Ghost系统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A:
安装软件的时候动作慢一点,人家软件最后显示的信息告诉你FX系列帮助需要另外安装FXDOC目录下的应用程序。
  • 下载积分:+2(reinwf)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士心华) 热心助人!

网友B:
    好好安装不会没有的

网友C:
    楼上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软件的时候动作慢一点,人家软件最后显示的信息告诉你FX系列帮助需要另外安装FXDOC目录下的应用程序。

    大神,是必须要重新安装吗?有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是必须要重新安装吗?有没有别的办法?

    你需要单独运行DocFX目录下的SETUP,然后依据屏幕提示操作。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chenboss)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reinwf)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单独运行DocFX目录下的SETUP,然后依据屏幕提示操作。

    [attachment=219889]

    大神,你就像夏天的冰棍儿,冬日的棉袄,太感谢啦!
    只可惜我的电脑冥顽不灵啊。还是不行,安装完也重启了。
  • 下载积分:+5(士心华) 好词好词
  •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楼主:
    尴尬,重装软件也没解决。
    问题出在Adobe上,装了一个Adobe Acrobat DC我装的福昕pdf不好使啊。
    让大神费心了,不好意思
  • 下载积分:+1(xfaixx)
  •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尴尬,重装软件也没解决。
    问题出在Adobe上,装了一个Adobe Acrobat DC我装的福昕pdf不好使啊。
    让大神费心了,不好意思

    装个Adobe Reader就可以了,装Acrobat有什么意义呢?

    不过要想开一点,这个问题三菱不会解决的,原因是日本都用正版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Adobe Reader就可以了,装Acrobat有什么意义呢?

    不过要想开一点,这个问题三菱不会解决的,原因是日本都用正版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官网上没找到reader,就下了升级产品,感谢关注
    问题已解决,就此结贴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