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指令pls在梯形图里是怎么执行

楼主(2018-03-05):
虽然知道脉冲型指令是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命令,但是如图,在第三步的程序里有两个m0中间继电器,如果x0动作,在第三步里的第一个m0动作,第二个m0反不动作。我这样理解正确吗?ps:图里的程序是x0控制y0输出和停止

网友A:
楼主看一下这个时序图你就能明白了 中间那个间隔线有没有都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不就是单ON双OFF指令的分解吗?

网友C:
用X0控制Y0的输出停止用ALT指令不是更方便。

网友D:
反正我是不能完全理解,只知道可以这么写!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