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24V线如何做保护

楼主(2018-03-05):
今天发现设备的IO +24V烧坏很严重。0V线,没看到有被烧的痕迹。初步怀疑是一个26pin的端子台有短路,也就是24V线短路。从这个端子台一直烧到分支线。一般用什么方法做保护。串联保险还是?请各位提建议。设备是泰国的渣渣机。

网友A:
我们24V线路都有接保险丝保护,但是就怕机台着火了保险丝还没有熔断,之前遇到过不止一次

网友B:
IO使用的24V直流电的电流应该也大不了多少,功率也不会很大。使用好一点的开关电源就行。外部断路开关电源自己保护。

网友A:
只选用好的电源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其他的保护

网友C:
一般是在每个支路首端用保险丝或者小电流的单p开关。

楼主:
今天的情况是,OMRON的开关电源没坏。但是就是短路的那个支路24V正极线烧坏。主开关没跳闸,还有一个漏电开关1p也没跳闸(未确定是否与开关电源相连)。墙上空开也没跳闸。

楼主:
OMRON这种开关电源,特点是,负载短路,输出端电压会下降,但是负载端线路一直短路,就把短路那条线,大约是AWG24的线外皮烧焦,看到铜丝。之前遇到的情况是,24伏短路,没有烧线。但是不可能每次都有这么幸运。相同类型的机器。

网友D:
建议加保险丝。单P开关做短路保护,在开关断开前短路达到的电流不止保险丝动作电流的十倍、百倍,不耐大电流冲击的元器件应该是元气大伤,即使当时不坏,难说下次就不坏。

网友E:
小保险丝快熔,或者单P直流空开,快熔更好!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F(2018-05-01):
选个5A旳试试

网友G:
加个小保险丝吧

网友H:
保险丝 或者 安全继电器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I:
24V一般都加保险丝保护,一般3A的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