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新颖的想法,欢迎大家沟通交流

楼主(2018-03-05):
现有的PLC原理图,大家基本都用的CAD画的吧,属于二维;
我们能否用软件画出三维的电控箱,看的很直观?有大神试过吗?

网友A:
e-plan,我不会,用e-plan也是画二维。
三维,无非加了个高度,这个事先考虑好,就可以了,还有干涉问题
专心搞钱

网友B:
solidworks +插件 可以自动布线

网友C:
solidworks是机构工程师画3D图用到软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是机构工程师画3D图用到软件吧?
那是你见识少了,二楼说的没错,可以用solidworks画电气线路的,可以画成跟实物一样的。

网友E:
用EPLAN也可以画3D箱柜,安装个EPLAN Pro Panel,不过要想画得精细还得用Solidworks先建模,也有自动布线功能。如果只是考虑规划箱柜布局问题,用EPLAN还是很方便的,非要把每个零部件做的很逼真放上去感觉展示功能大于实际用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F:
其实CAD也能画三维,只是你安装的是简约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可以用ELPAN propanel 画三维图,比较麻烦,
很多元件没有三维图,有三维图的还要自己重新定义接线点,直接能拿来用的不多。
端子这类比较好,菲尼克斯有专门软件直接输出三维端子,集成在EPLAN里。
好像布线是根据二维图来自动布线的。

网友H:
我是用solidworks畫的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楼主:
厉害了,大家==我也去尝试==

网友I:
电控箱画成3维的,十足的装逼,除非接有大工程,给别人出方案,可以显得专业。如果是普通工程的话,要么是闲得没事做了,要么就是练手。

网友J:
厉害了。我们都是用CAD

网友K:
装逼的好办法

网友L:
配盤配久了,腦子自動就有圖了,什麼料放那邊,那邊要預留,自然浮現。純屬個人經驗,劃圖是比較正規的做法,但不劃圖,時間拿來配盤就夠用。

网友A:
8楼厉害。
solidworks干起来了。
我短期先搞搞e-plan
走到哪里,都有结构兄弟,下一个步骤,再学起来
专心搞钱

网友M:
很好!看了后想学S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