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开关使用

楼主(2018-03-05):
有一台燃烧室高度检测机,探头易损坏,想在控制探头动作的电磁阀上加装一个压力开关,确保压力过大或过小时探头都不能动作,请教各位大神和老师傅们,该选什么型号的压力开关,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基恩士的看看

网友B:
欧姆龙的也不错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探头易损坏是 探头动作的问题吗 光听楼主说的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燃烧炉高度检测机 和控制探头的压力有什么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