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C#与FX5U通过以太网SLMP通讯

楼主(2018-03-05):
最近有一个项目想使用C#与FX5U通过以太网SLMP通讯,求大神指点。
C#端是直接编程发报文吗?
还是要调用什么DLL文件的?
(C#我不太懂)
最好有样例

网友A:
可以用MX Component调控件方式,下载软件回来,有样例。
如果连C#都不太懂,建议还是不要碰。

楼主:
我只负责PLC部分,有软件人员负责C#部分,只是想知道怎么配置比较好,看样本说SLMP可以直接跟PC通讯的,不知道怎么通?

网友B:
你只要会写出通讯代码表就可以啊,上位机发报文,PLC处理,通讯手册里面写的很详细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