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5):
请问步进电机正常使用时占用直流电源的功率如何计算?
例如有步进电机直流供电24V,驱动器拨码是2A,应该选用多大的24V开关电源?

伺服电机占用开关电源功率估计是多少?
QQ:569456723

网友A:
查看步进电机铭牌额定电流,铭牌标定多少就多少,这都是基础知识。

任何设备都是这样,除非没有铭牌。

网友B:
电压*你的拨档电流 步进的功率了  具体选多大的开关电源差不多算出系统总功率 再留点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C:
开关电源选大点只有好处

网友D:
供电电压×步进电机额定电流,选用这个功率绰绰有余了

网友E:
步进电机不标功率,输出功率也不好计算。消耗功率看输入到驱动器的电源电压是多少,越大消耗也越大,但是电机性能会变好。这东西很奇怪。选电源大点比较好。

网友F:
引用楼主uu.liu于2018-03-05 16:56发表的 步进电机正常使用时占用直流24V电源的功率 :
请问步进电机正常使用时占用直流电源的功率如何计算?
例如有步进电机直流供电24V,驱动器拨码是2A,应该选用多大的24V开关电源?

伺服电机占用开关电源功率估计是多少?

你用的是直流版的步进驱动器吗?有型号吗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D:
我们用的雷塞的步进电机,一般额定电流是3A或者4A

网友G:
有消耗,就会占功率

网友H:
你是出于什么心态考虑这个东西,直接选个大点的不就好了,功率就看铭牌,问题不大

楼主:
像电磁阀都会标注功率,3W或者4W,但是电机没有!
引用 网友H:
你是出于什么心态考虑这个东西,直接选个大点的不就好了,功率就看铭牌,问题不大
QQ:569456723

网友I:
选大不选小。要算出24V是否还用到 其他地方。算个总个功率出来。乘1.5----2倍。当然电磁阀也分好几种,看它体积的大小,大的功耗个发热都比较大,SMC小的,功率很小的。

网友J:
先额定功率再大一些的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