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怎么把寄存器里的一组数据拆分到4个寄存器里面

楼主(2018-03-05):
本人新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求哪位大神帮帮忙解决一下,小弟拜谢
现在我需要用485自定义的方式通讯一块显示板,显示板上有4个空显示4个数字每个数字对应一个寄存器,我想问的是有什么办法能把PLC中D0
里面的1234这组数据拆分到D10 D11 D12 D13中,D10里面放1 ,D11里面放2, D12 里面放3,D13里面放4,如果有哪位大神看到了有办法
的话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如果能举个列子就更好了

网友A:
你去查一下对应PLC的型号的输出处理部分的指令 这个是三菱FX3U的手册查到的16位数据4位分离指令
我算了一下二进制是10011010010 如果4位分开来分别存到4个寄存器中显示的数字跟1234对不上啊

网友B:
如果是把十进制数按位数拆分,(商)依次除以10取余
能不能举个例子,我读书比较少,谢谢

网友C:
灵活运用四则运算。 然后MOV
能不能举个例子,谢谢大哥

网友D:
1234先除以10 余数4就是第四位 把商123再除以10 得到余数3就是第三位 得到的商12除以10得到
余数2就是第二位 商1就是第一位
觉得可行,谢谢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同意楼上的做法

网友A:
用除法指令确实可以的

网友F: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G:
不考虑浮点啊?
QQ:611369538

网友H:
可以做个FB,我只做了个5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