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寄存器里的一组数据拆分到4个寄存器里面

楼主(2018-03-05):
本人新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求哪位大神帮帮忙解决一下,小弟拜谢
我想问的是有什么办法能把PLC中D0里面的1234这组数据拆分到D10 D11 D12 D13中,D10里面放1 ,D11里面放2, D12 里面放3,D13里
面放4,如果有哪位大神看到了有办法
的话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如果能举个列子就更好了

网友A:
以前有个土办法。就是把1234除以1000。得1。
1乘1000,得1000。
1234-1000=234
234除以100,得2。
2乘100,得200。
234-200=34。
办法是土,但管用。
好的,我拿来试试,谢谢

网友B:
顶站长,取除数的余数!

网友B:
也可以用for循环来做!

网友C:
直接可以读取其中的bit位啊 4位读取 再不行字转位 再分别传送字

网友D:
可以直接把D0的值赋给M0~M15,再把它分成四个一组传送给分别传送给四个D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E:
记得有个专用指令,以前用2n做七段数码管显示的时候就用过,把两位数的十位和个位分开存入两个寄存器显示在数码管,程序在家里电脑,晚上回去看看,好久没用忘记了

网友F:
用BCD指令,MOV K1234 D0,BCD DO K4M0, MOV K1M0 D4,MOV K1M4 D3, MOV K1M8 D2,MOV K1M12 D1
下载积分:+1(twingo49) 热心助人!

网友E:
看看这是不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