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为什么说PLC中状态和辅助继电器有无数的常开和常闭触点?

楼主(2018-03-06):
为什么说PLC中状态和辅助继电器有无数的常开和常闭触点?
在手册中状态和辅助继电器都是有明确点数的啊!
比如FX1S,状态从S0-S127,共128点;辅助继电器M0-M383一般用,M384-M511保持用,M8000-M8255特殊用。
为什么官方资料上还说有无数个呢?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我认为你理解的问题,所说的无数,例如M0这个辅助继电器它的触点就可以是无数个啊。你可以任意使用,不会出现不够你在程序中不够用的现象。
下载积分:+1(niguo1)

网友B:
例如M0,你要用幾個常開或常閉觸點是沒有限制的

楼主:
但是一个软元件不是只有一个常开和一个常闭触点吗?

楼主:
就以M0来说在梯形图里不就是只有以下的两种形式吗?
LD M0
LDI M0

网友C:
建议不要纠结这个问题,自己做多了就领悟了。

网友C:
不要逐字逐句地看手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一个软元件不是只有一个常开和一个常闭触点吗?
是只有一个常开和常闭点,但是这两个常开和常闭点可以在程序中无限使用,你串联或者并联在在哪都行,手册说的无限个就是针对一个辅助继电器M的常开常闭点,并不是说有无数个辅助继电器

网友E:
是你理解错了

网友F:
无数个是说可以用无数次

网友G:
继电器由线圈和触点组成,触点又分成常开和常闭通常有2-5组左右。在PLC中辅助继电器线圈数量是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可以使用的继电器数量也有数量限制,但是每一个辅助继电器的可用触点是没有数量限制的,就好比普通的继电器有无数个触点,但是线圈只有一个。这句话的意思是在PLC中每一个辅助继电器都有无数的可用触点,不是说有无数个辅助继电器。
真诚感谢!
道理我知道,但在程序中怎样体现一个线圈的多个触点呢?

网友H:
每一个触点的常开和常闭都可以无限次数使用 记住是每个触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状态和辅助继电器可以在程序中无数次被使用,这个我能理解,但我觉得手册中说的无数个常开和常闭触点不是指这个意思!
11楼兄弟的描述我觉得是正确的,但怎样在程序中体现出一个继电器的多个常开或常闭触点,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I:
你理解错了

网友G:
以m0为例:见下图其中括号中的m0为线圈在程序中只能使用一个,但触点部分的m0无论常开还是常闭可以无限使用每个都是独立的线圈动作它就动作,你可以在下面程序中继续使用它的触点,把图中m0想象成普通继电器就是一个线圈带动了两个常开触点一个常闭触点
下载积分:+2(kcai_fly) 真诚感谢! 有点理解了!

网友J:
就是很多,出错了就理解了

网友E:
如果你用一个传感器信号X0,在输入段用过了,在自动运行段、手动运行段、伺服控制段也用了,这就是四次
就是说使用次数是无数的

网友K:
一句话:LD M0可以用无数次LDI M0同理
就跟接线一样,一个触点可以接很多线

网友L:
这个是理解的问题。手册里讲的点位数当然是有限的比如8000个M。指的是m0------m7999,这就是8000个m。但是每个m,比如m0,你在编程的时候,触点可以用很多很多,就是说你可以出现很多m0,用多也吃程序步数。m1你也可以用很多触点。相同的m出现,只是吃步数而已。与m的剩余个数没有关系。因为其他点的m没有被使用或者暂用。理解这一点。才能走得更远。不然一直学习到理解为止。这8000个是它的代号是8000个。希望能理解~~~
下载积分:+2(kcai_fly) 真诚感谢! 有点理解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有点理解了!
无数个触点的意思就是元件的常开和常闭状态,可以无数次使用,使用一次就相当于在常开或常闭触点上再接一个回路。

网友M:


楼主:
是的,基本上明白了!
倒不是说纠结不纠结,不懂的问题有很多,只是希望搞懂一个少一个!理解后感觉这个问题很浅显,让大家费心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但是一个软元件不是只有一个常开和一个常闭触点吗?

大师你是在和我们开玩乐吗?
如果我的问题让您见笑的话,那我十分抱歉!但是我想谁都有脑筋转不过来弯的时候,您说对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有点理解了!
无数个触点的意思就是元件的常开和常闭状态,可以无数次使用,使用一次就相当于在常开或常闭触点上再接一个回路。

如果不考虑现实存在的话,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物理(现实存在)的继电器有无限多的常开常闭触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是的,这个说法也很直观!我的错误在于,既然说是无数多个那是不是需要有编号以示区分,但没有意识到再多的触点也就只有开和闭两种状态,在程序中根本无需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