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中D,R,ZR寄存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3-06):
三菱Q系列PLC中D,R,ZR寄存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手册都有写得吧。

网友B:
R 与ZR是文件间寄存器,可以扩展用法跟D一样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手册写的更详细!

网友D:
D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寄存器用来存放数据的,部分地址可以设置是否具有断电保持性。R和ZR完全是一样的,跟D的区别在于R或者ZR都是断电保持的,在使用时需要勾选使用文件寄存器。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文件寄存器数量很多,一般做ST语言用算法的时候可能大量需要二维或者一维数组,这时文件寄存器就很有用了。但文件寄存器寻址速度比D寄存器慢,如果运算速度跟不上的话还是不要用文件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