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6):
请问大家,直流无刷电机有恒定扭矩的吗?就是类似伺服电机的那样的,扭矩不会随速度变化的。

网友A:
直流的步进电机在额定转速内扭矩就是不变的
QQ:56945672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的步进电机在额定转速内扭矩就是不变的

是这样的

楼主:
我这边有多个电机,要求转速一致,扭矩一致。我想用普通的直流电机,用一个模拟电压做统一信号。
因为这几个电机是放在转盘上(单方向一直转),如果用6个步进电机,还要脉冲信号,不是很方便。
我的偏向还是普通那种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有多个电机,要求转速一致,扭矩一致。我想用普通的直流电机,用一个模拟电压做统一信号。
因为这几个电机是放在转盘上(单方向一直转),如果用6个步进电机,还要脉冲信号,不是很方便。
我的偏向还是普通那种直流无刷电机。

万一启动的时候有快有慢呢

网友D:
怎么统一转速应该关键控制点。普通直流电机负载不同的话,即时电压一致,但电机转速很难也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