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6):
有大佬知道CE认证的电气标准吗?

网友A:
电器安全的主要要求着重从四个方面给予考虑:
1.  供电电源的安全
2.  用电器具的安全及其保护措施
3.  承担保护的元器件自身的安全
4.  接地措施

网友A:
如果详细说明的话就太多了

网友B:
电气很多种,自己找找

简单压力容器    87/404/EEC    1992年7月1日
玩具    88/378/EEC    1990年1月1日
建筑用品    89/106/EEC    1991年6月27日
电磁兼容    89/336/EEC    1995年12月31日
机器    98/37/EC    1994年12月31日
个人防护设备    89/686/EEC    1995年7月1日
非自动衡器    90/384/EEC    1993年1月1日
主动性植入式医疗器械    90/385/EEC    1994年12月31日
燃气器具    90/386/EEC    1995年12月31日
锅炉    92/42/EEC    1998年1月1日
爆破性产品    93/15/EEC    2003年1月1日
通用医疗器械    93/42/EEC    1998年6月15日
低压电气安全    93/68/EEC    1997年1月1日
爆破环境使用的设备    94/9/EC    2003年6月30日
水上运动船只    94/25/EC    1998年6月16日
升降设备    95/16/EC    1999年7月1日
家用制冷器具    96/57/EC    1999年9月3日
承压设备    97/23/EC    2002年5月29日
通信设备    98/13/EEC    92年11月6日/95年5月1日
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98/79/EC    2003年12月7日
无线电、电信终端设备    99/5/EC    2000年4月8日
空中索道    2000/9/EC    2002年5月3日
环境噪音设备    2000/14/EC    2002年1月30日
荧光灯镇流器    2000/55/EC    2000年10月8日
  CE认证低电压指令(LVD)

产品名称    指令编码
报警系统    73/23/EEC
连接器(Appliance Couplers)    73/23/EEC
家用自动控制器    73/23/EEC
包括体外诊断医疗器械的自动操作分析设备    73/23/EEC
人机界面、标志、识别的基本和安全原则    73/23/EEC
布线    73/23/EEC
电视、音频信号及其交互服务的线缆网络    73/23/EEC
家用及类似用途断路器    73/23/EEC
连接设备(Connecting devices)    73/23/EEC
连接器(Connectors)    73/23/EEC
  CE认证玩具指令

产品名称    指令编码
家用及类似用途电气设备安全性    88/378/EEC
玩具安全性    88/378/EEC
  CE认证建筑指令(CPD)

产品名称    指令编码
建筑、建筑产品的音响设备    89/106/EEC
声学    89/106/EEC
黏合剂    89/106/EEC
混凝土(Aggregates)    89/106/EEC
铝及铝合金    89/106/EEC
生铁管、护套及其连接件    89/106/EEC
水泥和建筑墙体    89/106/EEC
瓷砖    89/106/EEC
烟囱    89/106/EEC
混凝土及其相关产品(Concrete and related products)    89/106/EEC
  CE认证电磁兼容指令(EMC)

产品名称    指令编码
报警系统    89/336/EEC
家用自动控制器    89/336/EEC
电视、音频信号及其交互服务的线缆网络    89/336/EEC
家用及类似用途断路器    89/336/EEC
通信信号处理系统    89/336/EEC
建筑建筑材料机械-安全    89/336/EEC
设备    89/336/EEC
门、窗、建筑设施和墙上的帘子    89/336/EEC
电弧焊接设备    89/336/EEC
公共运输设备及其辅助件的电力供应和接地系统(固定安装)    89/336/EEC
  CE认证机械指令(MD)

产品名称    指令编码
声学    98/37/EC
先进制造工艺    98/37/EC
地面航空器支援设备    98/37/EC
汽化燃烧器及其零部件-功能-安全-测试    98/37/EC
离心分离机-安全要求    98/37/EC
链、绳、带、吊索及其附件-安全    98/37/EC
压缩机-安全    98/37/EC
Conductor Cars    98/37/EC
建筑建筑材料机械-安全    98/37/EC
连续操作设备和系统-安全    98/37/EC
  CE认证人身保护设备指令(PPE)

产品名称    指令编码
声学    89/686/EEC
日常劳动设备和工具(Equipment and tools for live working)    89/686/EEC
人类工程学    89/686/EEC
眼睛保护设备    89/686/EEC
腿脚保护器    89/686/EEC
头部保护设备    89/686/EEC
听力保护器    89/686/EEC
呼吸保护器    89/686/EEC
运动、运动场及其相关设备    89/686/EEC
  CE认证有源植入式医疗器械指令

产品名称    指令编码
有源植入式医疗器械-CEN    90/385/EEC
医用或牙科材料和设备的过敏性    90/385/EEC
CEN/CENELEC 质量支持工作组的协调    90/385/EEC
CEN/CENELEC有源植入式医疗器械联合工作组    90/385/EEC
临床研究医疗器械    90/385/EEC
安全评估机构的要求    90/385/EEC
医用电气设备    90/385/EEC
医用报警器和信号灯    90/385/EEC
EN ISO 9000详细要求-CEN    90/385/EEC
危险性分析    90/385/EEC
  CE认证燃器具指令

产品名称    指令编码
气体燃料中央暖气系统    90/396/EEC
液化石油天然气专用设备    90/396/EEC
家用燃气热水器    90/396/EEC
带风扇煤气炉    90/396/EEC
燃气橱具    90/396/EEC
燃气空气加热器    90/396/EEC
燃气吸附(Gas-fired sorption),家用燃气洗涤和干燥设备    90/396/EEC
独立式燃气空间加热器    90/396/EEC
大型燃气式厨房设备    90/396/EEC
非自动上装式气体燃烧加热器    90/396/EEC
  CE认证医疗器械指令

产品名称    指令编码
医用或牙科材料和设备的过敏性    93/42/EEC
CEN/CENELEC 质量支持工作组的协调    93/42/EEC
化学消毒剂、灭菌剂    93/42/EEC
临床研究医疗器械    93/42/EEC
安全评估机构的要求    93/42/EEC
牙科设备(Dentistry)    93/42/EEC
医用电气设备    93/42/EEC
助听器和听度计    93/42/EEC
镭射及其相关产品    93/42/EEC
医用报警器和信号灯    93/42/EEC
  CE认证压力设备指令

产品名称    指令编码
铝及铝合金    97/23/EC
家用自动控制器    97/23/EC
铜及铜合金    97/23/EC
低温容器    97/23/EC
法兰和法兰连接    97/23/EC
冷加工扁平轧材    97/23/EC
Tanks and Vessels    97/23/EC
工业管道和管道系统    97/23/EC
工业阀门    97/23/EC
消防设备手动操作方法    97/23/EC
  CE认证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产品名称    指令编码
包括体外诊断医疗器械的自动操作分析设备    98/79/EEC
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98/79/EEC
测量、控制、实验设备 的安全性    98/79/EEC
数据交换符号、信息和命名    98/79/EEC
  CE认证测量设备指令

产品名称    指令编码
测量仪器    2004/22/E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