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Q系列PLC数据多次计算的方法

楼主(2018-03-07):
我现在有一组数据,都需要经过各种加减乘除,大概5-6次的数据计算,比如D1000到D1500,这500个,要是都一个个写指令太费力了,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for........next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能具体点吗?

网友B:
直接用间接寻址写

楼主:
间接寻址我知道,问题是我还要进行加减乘除,比如D1000Z0*D1500Z0再加上D2000Z0,再除以D2500Z0,可是我一组数据有500个左右,都这样子会不会太占寄存器数量了?

网友C:
实在不会或者找不到答案,有个好办法,直接拨打三菱的技术支持

网友D:
写成子程序,主程序用变址,循环调用子程序。

网友E:
如果是固定规律固定格式的计算,用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A:
也可用内嵌ST写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F:
[> D0 K-32768]更正[D>= D0 K-32768]
[< D0 K32767] 更正 [D<= D0 K32767]

网友G:
子程序,或者变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