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MP

楼主(2018-03-07):
三菱FX5U系列PLC想通过SLMP方式连接到上位机,怎么配置比较好?
上位机想用C#,直接在上位机里发报文就可以读写PLC的数据吗?

网友A:
上位机你使用MX控件最简单的,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东西

网友B:
按协议格式发数据就可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