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16求教

楼主(2018-03-07):
之前一直搞的西门子的,三菱小白。公司采购了一套三菱Q系统在做测试,我只在基板上安装了电源、CPU QD77MS16.用GX WORK2 简单的配置了一下QD77MS16,只设置了系统配置,后面的MARK,参数 伺服参数等都是用的默认的。当点击模块写入时,半天都连接不上。提示连接错误。但是我能和PLC连接。求教!

网友A:
先新建一个QD77MS16的文件,再把配置配好就可以下载进去了。

网友B:
你模块的地址分配了没有?先加入智能模块

网友C:
PLC有报警也写不进去

网友D:
伺服驱动器的站号你拨了没

网友E:
有时写QD77MS16程序,第一次PLC先写程序 + 参数。 第二次再在智能功能模块那里勾上再写智能功能模块的参数

网友F:
77和plc程序是不同的2个文件。
分别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