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7):
在做一台机器,用fx5u控制4个伺服,请教:采用一个24v开关电源好还是分开用4个开关电源。不考虑成本。

网友A:
用一个可以搞定了。明纬的还不错,不过要算一下功率。实际上是就是负载有哪些。比如还给别的汽缸感应器。电磁阀供电。留有余量1.5倍。比如说要多少瓦的,实际上是就是输出电流   X(安培)*24=  xxxx  瓦。
  • 下载积分:+5(lin10663) 热心助人!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可以搞定了。明纬的还不错,不过要算一下功率。实际上是就是负载有哪些。比如还给别的汽缸感应器。电磁阀供电。留有余量1.5倍。比如说要多少瓦的,实际上是就是输出电流   X(安培)*24=  xxxx  瓦。

    教教我~~你好厲害
  • 下载积分:+1(libin520) 你太谦虚了,多向你学习。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输出电流>5A的电源,加4路断路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我算一下多少功率。

网友D:
    不考虑成本,选大一倍的功率安全

网友E:
    电源选额定功率的1.5~2倍

楼主:
    好的,准备买明纬的安装式开关电源。

网友F:
    伺服怎么还要接开关电源。伺服驱动器不是直接接220,或者380V吗?PLC也是220供电。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楼主:
    伺服驱动器内部的24v怕输出电流不够,还是采用外部安全。

网友G:
    建议pLC脉冲输出采取独立24v优质开关电源。与其他负载分开供电,避免干扰造成伺服定位不准。
  • 下载积分:+1(libin520) 热心助人!

网友H:
    伺服的信号驱动才多大点功率啊,用PLC自带的内置24V电源都够用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好像三菱手册也说用外部电源吧。

网友I:
新手到底还是新手

楼主:
是的是的!

网友J:
不考虑成本,一个也够了。多了你要考虑接线,出现问题你得查线,这都是后期的炸弹

网友K:
用伺服驱动器内部24V电源,避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