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的整齐放料

楼主(2018-03-07):
前方产品加工完成后,用什么机构自动放料能够堆放整齐?如下图的平板上,或则如何改动能够堆放整齐

网友A:
机器人码垛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码垛
机器人很贵的吧?用3个伺服当做X/Y/Z轴来定位可以吗?

网友B:
量大的话,可以参考麻将桌,
用计数器,加电机,机构。

网友C:
机器人码垛方便,三个伺服也可以实现,逻辑相对麻烦一点

网友D:
没研究过麻将桌

网友E:
地上画个黄线框,让工人把板子放在这块区域内。
堆东西有两种方式,一种机械手,一种三轴定位。机械手速度快一点,但是价格在6万左右,上面还要假装夹具和气缸。三轴定位的话稍微便宜点,3万左右差不多了,如果你电机不选伺服的话还能便宜点。
从原理上来说,这两种方法写起来都不难,因为你点位比较少,就是X方向6个点,Y方向6个点,Z方向6个点,码之前校准一下,跑个循环嵌套,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F:
你这个产品自动放料能够堆放整齐,碰伤问题就够你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产品自动放料能够堆放整齐,碰伤问题就够你烦了。
我也在担心是否会有啃啃碰碰的问题

网友G:
用多关节就很好啊,码垛应用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