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7):
如图所示,是个新人
求大佬指点一下,e-plan如何布局2D图,如图,我用cad布局图,如何用e-plan布局。
里面这些元件如何添加进去,举个例子,一个开关电源,那如何导入进去呢,或者自己画一个呢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楼主:
回头一看,差点以为帖子被删了。
被覆盖了。
人工置顶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在eplan,在项目里面新建安装板布局就可以,然后放置安装板,也就是电箱背板,在背板上放置线槽,元件2D图,
导入是在建立部件是设置的,在画图时放置即可。

在学习时使用自带部件库,上面的信息比较全,连钻孔信息都有,可以输出钻孔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plan,在项目里面新建安装板布局就可以,然后放置安装板,也就是电箱背板,在背板上放置线槽,元件2D图,
导入是在建立部件是设置的,在画图时放置即可。

在学习时使用自带部件库,上面的信息比较全,连钻孔信息都有,可以输出钻孔坐标。

大佬

我想自己画个PLC模型,乙供以后后,该如何操作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N久没有用过,不知道对不对,之前我还做批量建部件库的VBA,
百度一下,张工的视频,讲得比较详细。

在EPLAN propanel中三维布局,可以直接导入3维模型,导入后可以保存为EPLAN的格式,好像是EMA,
放置后可以输出2D平面布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plan软件哪里下载的?可不可以告知

http://www.ymmfa.com/search.php?
有很多的,直接搜索EPLAN找一个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