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OMRON PLC 如何产生乱数

楼主(2018-03-07):
请问各位先进 OMRON CS1 如何产生乱数?

网友A:
什么乱数?有例子么?

楼主:
產生0-65535的隨機數要放在 DM 區使用。

楼主:
产生0-65535的随机数要放在 DM 区使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随机数吧?乱数是什么?
此号注销

网友C:
可以用一个定时器不停循环通断 读取当前值可以大概当个随机数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感谢 nightblueblu 大的解答, 小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