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7):
轴需要都独立 不存在并联 继电器转换 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做的系统
  •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信捷有一款PLC可以直接驱 ..

网友A:
    之前欧姆龙小型PLC一般用两个,后来一个PLC加一个定位模块,现在用NJ系列走Ether CAT总线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欧姆龙小型PLC一般用两个,后来一个PLC加一个定位模块,现在用NJ系列走Ether CAT总线式

    我现在用的是3个PLC 主站带4轴 一个从站带2轴 另外一个从站带1轴 目前是这么做的 从站的PLC当时手里面有就没有考虑重新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欧姆龙小型PLC一般用两个,后来一个PLC加一个定位模块,现在用NJ系列走Ether CAT总线式

    还要用NJ太高档啊,用NX1P就搞定啊好多啊。
    可以用两个CP1H  PLC 控制伺服,然后用通讯交换数据。
    也可以西门子SMART ST30 三个PLC 控制伺服然后用通信交换数据
    用1200PLC 带CANopen模块控制伺服16个轴应该是完全可以啊
    用EtherCAT控制器控制伺服是目前用的最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用NJ太高档啊,用NX1P就搞定啊好多啊。
    可以用两个CP1H  PLC 控制伺服,然后用通讯交换数据。
    也可以西门子SMART ST30 三个PLC 控制伺服然后用通信交换数据
    用1200PLC 带CANopen模块控制伺服16个轴应该是完全可以啊

    EtherCAT的伺服貌似有点小贵啊  查了一下 要4000左右

网友C:
    N:N  通讯控制  轻松搞定
    发脉冲也有好多支持7轴的

网友D:
    方法有很多种,但最适合要求的需要更细技术要求

网友E:
    用信捷的单机可以控制10轴,省钱又省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之前欧姆龙小型PLC一般用两个,后来一个PLC加一个定位模块,现在用NJ系列走Ether CAT总线式

    用NJ,你们公司真有钱

网友A:
    反正有客户买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反正有客户买单

    好吧,你们客户真有钱

网友G:
    现在还有不控制成本的自动化公司!?
    QQ:569456723

网友H:
都是高手,选择自己使用的方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还有不控制成本的自动化公司!?

成本现在都要控制的 我们是自己用的所以要性价比比较高的 目前是走的N:N通讯 1个主机2个从机 用的台达系列的 数据在交换时 延时应该在100ms左右吧  基本能达到要求 PLC部分成本在3800不到 选了几个薄型的PLC 位置占用的小点

网友I:
PLC之间通讯

网友I:
去年用的7轴,松下PC-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I:
PLC之间通讯

通讯是个好东西 可以大幅度的缩减成本

网友J:
用松下FP0R-c32ct,一台可带4轴,通信也方便,用pc-link通信,不用加通信模块

网友K: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L:
用欧姆龙CP1H(可以带4轴)加定位模块NC433(4轴定位模块)就可以了一起加一起六七千搞定

网友M:
用过西门子200SMART ,一个主站一个从站。控制六台伺服

网友N:
台达  DVP50MC11T
ETHERcat

网友F(2018-04-06):
引用 网友L:
用欧姆龙CP1H(可以带4轴)加定位模块NC433(4轴定位模块)就可以了一起加一起六七千搞定

两个CP1H走N:N还便宜一点,4千多

网友O:
三菱FX5U控制je-c伺服,可以带轴,还多4个脉冲口,一起本体10轴都没有问题

网友P:
现在都控制成本控制的厉害啊!!

网友Q:
都是大神,来学习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R:
直接用控制8轴的PLC!

网友S:
信捷的那款挺好专门针对你这个问题的,你可以问下信捷的销售他们会给你推荐

网友T:
两个OMRON CP1H搞定,PLC走主从~

网友J:
松下FP0R,单台四轴,两台联机

网友U:
我是来学习的 都是大神

网友V:
建议用三菱的Q172D的CPU,而就是运动控制CPU刚好。

网友W:
PN +V90 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