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那个双排线接口

楼主(2018-03-07):
三菱plc我看都有三个双排线,其中一个接扩展模块,一个接485BD,还有一个是干嘛用的,我跟好奇

网友A:
双排线 什么双排线 右侧接口接扩展模块 左侧接口接适配器 3U正面中间靠左黑色盖板是电池盒 还可以接显示模块
可以参考具体型号硬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