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跳电

楼主(2018-03-08):
昨天设备运行过程中PLC(CP1H-E的)忽然掉电,但是后面拖得IO扩展单元正常带点,而且报警指示灯长亮,没有任何报警代码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先检查外部电源,在查24V电源短路,最后查PLC

楼主:
PLC与IO扩展单元用的同一路电源,如果24V电源有问题,那IO扩展单元也应该掉电才对啊

网友B(2018-04-12):
看看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如果功率不够,PLC会瞬间断电再上电,不注意很难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