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时工作负载超过电机额定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8-03-08):
目前我正在给纠偏系统选一个电机,通过计算,发现负载转矩为3.98--7.96N.M,我想选择一个松下高惯量1kw电机,额定转矩4.77,最大14.3。短时特性也是完全满足要求的,因为这个纠偏电机不是一直工作的,他只是在出现偏差时,工作0.2s,所有选择这样的电机可以吗?

网友A:
就算能暂时工作也会缩短电机寿命
但是伺服电机的起动转矩不是允许大于他的额定转矩吗

网友A:
伺服电机一般都有个3倍的过载能力
对,但是我这里的电机每次工作时间都很短,只有0.2s,每次工作都是过载的,但是也不会一直连续工作,工作是间歇性的,出现偏差才工作。

网友B:
自己玩---可以試。
交客戶,盡量合規定。
OK---->公司省錢,不會感謝。
NG---->你的責任。

网友C:
伺服电机是允许短时过载的,具体允许过载的倍数和时间要看产品手册;一般最后还要看实际工作时的电流是否合乎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