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控制10个步进电机,不用任何定位模块怎么弄?

楼主(2018-03-08):
用三菱PLC控制15个步进电机,不用任何定位模块怎么弄?我采用三菱FX3UPLC,搭载一个FX3U-485-BD和一个FX3U-485ADP-MB控制电机,和上位机连用。用Modbus485的通讯方式感觉是最省钱的,谁有这方面的案例吗?求教

楼主:
哪位大神有案例吗?

楼主:
这种方式最多能个控制多少个步进电机?

网友A:
你的步进支持通讯吗?

楼主:
支持MODBUS RS485的步进驱动

网友B:
步进电机的参数全部通过通讯配置设定么?

楼主:
参数可以程序发送的

楼主:
高手出来指点下呀。PLC程序怎么写?地址,速度控制参数是直接输入到驱动器里吗?还是编程发送?

楼主:
三菱PLC控制10个步进电机,就用MODBUS485就可以了,下次就可以节省成本,不要买什么定位模块

网友B:
走Ether CAT通讯试过,485还真没有实践过

网友C:
我就看看 不说话

网友D:
应该是上位机控制吧,个人感觉!

网友E:
这个好弄啊,  你不是有RS485BD板,  只要这个就够了, 你的步进能通信, 分别设置站号, 也就是地址,  然后用通信定位命令和定位数据就行了,  还好, 给下你的步进型号.

楼主:
RS485BD是可以做到的,用RS指令,不过好像很复杂。就用485ADP-MB了用MODBUS485协议,驱动器是上海运控的YK2MA545T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弄啊,  你不是有RS485BD板,  只要这个就够了, 你的步进能通信, 分别设置站号, 也就是地址,  然后用通信定位命令和定位数据就行了,  还好, 给下你的步进型号.

RS485BD是可以做到的,用RS指令,不过好像很复杂。就用485ADP-MB了用MODBUS485协议,驱动器是上海运控的YK2MA545T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弄啊,  你不是有RS485BD板,  只要这个就够了, 你的步进能通信, 分别设置站号, 也就是地址,  然后用通信定位命令和定位数据就行了,  还好, 给下你的步进型号.

通信定位命令和定位数据可以示例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通信定位命令和定位数据可以示例下吗?

用MODBUS也可以,  前提是步进支持MODUBUS, 和RS指令不一样.  例程你自己弄吧.  我这没现成的

楼主:
我用FX3U加一个485BD再加个485ADP-MB就能控制几十个轴,但我买的步进电机站号最多只能设置到16,我控制15个轴刚好,协议就用MODBUS485协议就可以了,等我弄完正台机,我可以把上位机,电路图,PLC程序全打包发给你,现在忙着调试发货

网友F(2018-04-23):
不会弄啊

网友G:
有485没试过

网友H:
这是要看你步进电机运行有哪些要求、

网友I:
如果不会出现三轴以上同时动作就一个48MT本体就可以了

网友J:
网线    啊485没用过

网友K:
这个真没接触过,不过我见过信捷的,PLC直接支持10轴脉冲

网友L:
继电器切换了如果不同时跑

网友M: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N:
感觉号深奥

网友A:
走RS-485 走modbus 协议应该是可行的 主要看一下你步进的通讯协议和通讯参数是设置的 支不支持modbus-485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