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8):
如题,请教论坛的各位大师们,FX3U+2只FX3U 1PG控制5轴  的选型是否可以同时驱动5根轴动作。

网友A:
问题是没有就是性价比不高
真诚感谢!是否有更高性价比的方案,请给我一个配置,谢谢。

网友B:
可以,受扫描周期影响可能有1-50ms误差。
真诚感谢!

网友C:
可以吧。都是独立轴,要求不是太高,还是可以的。实在要求高就上高速同步,运动CPU了。
真诚感谢!

楼主:
如wangnaizhi的回复,感觉确实性价比不高,看了一下价格还是想两台FX3U做1:1通讯控制的话应该比前一个方案要便宜好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wangnaizhi的回复,感觉确实性价比不高,看了一下价格还是想两台FX3U做1:1通讯控制的话应该比前一个方案要便宜好多。

指定用三菱的吗?还是可以考虑其他牌子的?三菱的485通讯卡也不是特别便宜 一个需要500不到 估计成本也不低不到哪里去 如果你的对轴的控制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 用一个主机反而灵活一点
已定了三菱的,其它牌子的不用考虑了,客户指定了的。你所说的主机板是什么,能不能给一个型号,非常感谢你的答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指定用三菱的吗?还是可以考虑其他牌子的?三菱的485通讯卡也不是特别便宜 一个需要500不到 估计成本也不低不到哪里去 如果你的对轴的控制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 用一个主机反而灵活一点

FX3U-485-BD 价格好像错了 这个站长卖的180一个 还挺便宜的

网友A:
你选2个FX3U 2个FX3U-485-BD通讯板 然后做N:N通讯 这样的系统是可以控制6个轴(单个PLC可控制3个轴)

网友D:
3GA貌似还要便宜一些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