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是哪个品牌

楼主(2018-03-08):
请教各位这个PLC是哪个厂家的,有没这方面资料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搜索了一下 ,没找到。

网友B:
把型号拍出来

楼主:
有谁用过这个

网友C:
多拍整体电箱图,从外部元件基本可以判断中高低货,这可能是仿台达DVP-SS2系列

楼主:
谢谢 好像是,此PLC 控制步进电机和连接一个编码器

网友D:
PLC 控制步进电机和连接一个编码器

网友E:
第一次见,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