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8):
空載可以,帶負載后運行幾秒就會報警過載 R---16,監視過載率上升很快,增益也調過了,過載等級也調了,還是不行,請求幫助解惑,

网友A:
增大减速机速比,或者更换电机,转矩不够的话通过参数只能微调,没啥大作用
之前也是這個型號的電機,原裝的電機壞了,在某寶上買了一個二手的,驅動器沒換,是不是電機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减速机速比,或者更换电机,转矩不够的话通过参数只能微调,没啥大作用

之前也是這個型號的電機,原裝的電機壞了,在某寶上買了一個二手的,驅動器沒換,是不是電機有問題?

网友B:
增大减速机速比,或者更换电机,转矩不够的话通过参数只能微调,没啥大作用
之前也是這個型號的電機,原裝的電機壞了,在某寶上買了一個二手的,驅動器沒換,是不是電機有問題?

网友C:
可能你买到假货了,包装是750W的,实际可能只有100w
如果換上同型號的電機,在不換驅動器的前提下還要不要調驅動器參數,

网友D:
宝宝叫静静
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