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8):
大神们:
    我的proface程序也打不开,报错(工程由编辑软件不支持的机型进行配置,不能加载工程,请指定另外一个文件)望大家看看怎么弄,谢谢大家!
附件: FI+SU20180302修改.rar (169 K) 下载次数:68

网友A:
版本不对,换版本

网友B:
Proface软件版本不对的话是打不开的,换个版本试试看

网友C:
那有問題~~~高版本正常都可開低的
你那4.06版做的~~我4.08版還開不起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引用楼主leiyoushu于2018-03-08 20:32发表的 求助 :
大神们:
    我的proface程序也打不开,报错(工程由编辑软件不支持的机型进行配置,不能加载工程,请指定另外一个文件)望大家看看怎么弄,谢谢大家!

网友E:
引用楼主leiyoushu于2018-03-08 20:32发表的 求助 :
大神们:
    我的proface程序也打不开,报错(工程由编辑软件不支持的机型进行配置,不能加载工程,请指定另外一个文件)望大家看看怎么弄,谢谢大家!
請安裝軟件目錄下OP文件夾中的YT***SETUP執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