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设备

楼主(2018-03-08):
有台焊接设备,加工件有20-80个点位需要焊接,不同加工件焊接点位不一样,每个点位不是等距离。每个点对应3条轴定位位置。
欧姆龙CJ2M PLC+威纶通触摸屏
计划将加工件坐标用CSV文件导入,触摸屏用配方,选择加工件型号,调出点位数据。
目前问题是 CSV怎么导入到配方里面去?程序怎么写?
哪位高人做过类似项目,提供点意见呗! 欢迎探讨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可以直接欧姆龙联系售后技术人员啊,他们会提供方案,也会指导你们怎么做

网友B:
是哪里?我做过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一个机器人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