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内置485通信怎么与威纶TK6071IP二线制通信

楼主(2018-03-08):
FX5U内置485通信怎么与威纶TK6071IP二线制通信,看了本坛的实例还是通信不上,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A:
触摸屏端"1--R485-","2--R485+"

网友B(2018-11-24):
是线接错了还是参数没设好啊

网友C(2021-10-06):
母头引脚是6与9号,这线怎么接到三菱5u,我怀疑是不是供应商配错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母头引脚是6与9号,这线怎么接到三菱5u,我怀疑是不是供应商配错线了
用485就行,不是232

网友C:
就是用485 三菱内置485里面有SG SDB RDB SDA RDA.这线怎么接?说明书是说用威伦的1pin与2pin去接,可是1pin与2pin根本就没有引线

网友E:
FX5U的SDA与RDA短接后,接屏的RS485接口的1Pin;FX5U的SDB与RDB短接后,接屏的RS485接口的2Pin。另外,FX5U的程序中要设置RS485接口的通信参数,屏的画面工程中也要设置通信参数。

网友F:
你要上图大家才能帮助你呀。检查接线,检查PLC和触摸屏设置 触摸屏设置有2W 和4W的

网友G:
按这个接线

网友H:
RS4852W
2接A,1接B, SDA RDA短接,SDB RDB短接
GXWORKS3三菱PLC软件设置,MC协议,选择数据位:7bit,偶效验,停止位:1bit,波特率:9600
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