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fx3u可以用fx2n的定位模块吗?

楼主(2018-03-09):
设备临时改造。要加一个步进电机,fx3U三个脉冲全部用完了。
只能加一个定位模块,fx3-1pg太贵。
用fx2n的定位模块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可以。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可以的,2N1PG也贵

网友C:
扩展模块可以 不过一般外扩轴 价格都很贵

网友D:
三菱的这些扩展模块搞得比单片机汇编语言还复杂,完全就是天书,真是服了

网友E:
专用模块的语言还可以吧

网友F:
加模块,如果需要添加的轴,速度不是太要求,就加个fx3g点位少一些的。晶体管输出的。走通信。独立模块是贵,毕竟功能较强。

网友G:
如果没什么特殊要求,再加一个PLC就行了,一般定位模块都是很贵的

网友H:
一个定位模块顶上 一个PLC了

网友I:
没有那么贵

网友J:
确实不如加PLC,还有普通点备用
无风不起浪

网友K(2018-04-26):
支持上面的,好复杂
请问一下,fx3u可以用fx2n的定位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