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教松下FP-XH系列PLC定位问题!

楼主(2018-03-09):
现在准备用松下FP-XH的PLC和CCD联合定位,就是CCD发送对位数据,PLC走定位,是不是我把数据位置用F385指令(PTBLW)写入数据表,然后再用F380指令(POSST)执行这个数据表就可以了?有没有其他的限制条件?
QQ:569456723

网友A:
1.脉冲输出要设为数据表模式,
2.你的控制指令不要写错,还有就是写入数据表的脉冲数和频率的地址不要写错

网友B:
.脉冲输出要设为数据表模式

网友C:
我这里有松下XH-C60T和基恩士3个CCD的程序,加触摸屏。可以加我QQ,439895803.

网友D:
顶起1楼
无风不起浪

网友E:
这几个要设定
下载积分:+1(xml040411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