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手册里中断指令——外部输入中断复位保持的例子,求解

楼主(2018-03-09):
各位大神、老师:
请教下,FX3U手册里中断指令——外部输入中断复位保持的例子,例子中的M8001会接通吗?在什么时候接通?为什么M8000与M8001可以同时接通,让B部分有效的?是手册书写错误了吗?
真心求教,谢谢了。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楼主:
卧虎藏龙的众位大神,请指点下啊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楼主:
哪位大侠手上有机器的,帮忙试一试?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楼主:
保持关注,有知道的老师还望不吝赐教,感谢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楼主:
看样子等大神指导,有点难啊,淘一个二手的PLC来,自己来吧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A:
m8001 是RUN状态b接点
即PLC在正常运行状态该点不会接通
示例程序中用M8001应该是对于C0的一个双线圈作用

楼主:
不纠结了,教程的目标达到了。外部中断发生后,中断程序中的状态在没有新的输入来之前都是保持的。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