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9):
三菱FX3U中的M8033能作为系统的停止功能用吗?也就是按下停止按钮,然后所有输出保持现状,直到再次按下启动按钮继续运行。我说的不是M8034,因为M8034一执行,全部输出全部复位,这样系统不允许。如果M8033不能作为系统停止功能,那是不是需要另外在系统各处插入停止条件,还是各位大神有其他建议的,请教了。

楼主:
没人知道 吗?

网友A:
M8033的起作用条件是你的PLC处于STOP状态,这种状态下,虽然输出得到保持,但是输入信号是没有作用的,也就是说,你的PLC没有工作。

很多人搞不清停止,暂停以及急停在编程中的区别:
暂停:保持目前工作状态参数,也就是说,你如果考虑暂停功能的话,你需要不断地保存当前设备的工作状态。
停止:系统回复到初始化的状态,你需要设定初始化状态以便让执行器件回到初始位置。
急停:不管设备状态,迅速切断电源,这种状态下,不考虑工件的可使用性,仅考虑不要出人身事故,所以所有的设备动作均是奔不出人身事故,最快速度停止去的,至于设备可能损坏,这不是急停首要考虑的。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yejinping123)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libin520)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033的起作用条件是你的PLC处于STOP状态,这种状态下,虽然输出得到保持,但是输入信号是没有作用的,也就是说,你的PLC没有工作。

    很多人搞不清停止,暂停以及急停在编程中的区别:
    暂停:保持目前工作状态参数,也就是说,你如果考虑暂停功能的话,你需要不断地保存当前设备的工作状态。
    停止:系统回复到初始化的状态,你需要设定初始化状态以便让执行器件回到初始位置。

    也就是说我输出M8033就强制让PLC处于STOP状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输出M8033就强制让PLC处于STOP状态了?

    No,也就是说,RUN状态下,M8033无效,在驱动M8033后,你需要将PLC从RUN状态切换到STOP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也就是说,RUN状态下,M8033无效,在驱动M8033后,你需要将PLC从RUN状态切换到STOP状态。

    好的,受教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