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运动控制器Q172DS CPU 连续插补问题。

楼主(2018-03-09):
第一用三菱运动控制器,还请各位多指教。问题是:做4轴的直线插补,多个点位连续运行,如果每个插补点走一个伺服程序,运行起来就会有停顿,运行起来不连续。用CPStart指令时,能连续运行,因为每个插补点的移动距离不一样,每个点的合成速度就不样,运行过程中每个插补点之间就会有加减速,但是设备要求运行过程中,到每个插补点的合成速度是一样的,相当于4轴用一个速度行程一段规划好的轨迹。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或者指点一下方向。谢谢。

网友A:
使用表格连续定位试一试

楼主:
定位模块有定位表格,运动控制器好像没有

网友B:
基准轴速度指定如何?
能否描述一下4轴关系以及轨迹。

楼主:
3个轴走直线,其中一个轴旋转轴,按角度行走。指定基准轴,只能在一个伺服程序中,不能多点定位。运行的轨迹就是:每个插补点位设置4个轴的绝对位置,运行的时候,从第一个插补点走到最后一个插补点。

网友B:
按我的理解,XYZ轴加一个旋转轴,何来4轴插补?也就二轴有插补关系对不?

楼主:
可以理解为,4个轴走直线插补,输入每个轴的绝对位置,4个轴同时到输入的点就行。

网友B:
这是插补吗?
“同时到达指定位置”像是主轴驱动下的凸轮功能

楼主:
同步凸轮的情况,有的工况是凸轮不动的情况下,其它三个轴也需要走位置?不知道凸轮同步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还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