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9):
MODBUS485通讯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怎么写?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搞过!要控制步进电机首先看驱动器支持MODBUS

楼主:
搞定了,不用任何定位模块,就可以轻松带32个步进电机,只要一个3U的PLC和一个通讯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能够告诉我你是使用寿命牌子的步进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告诉我你是使用寿命牌子的步进电机吗?

现在很多牌子的步进都支持MODBUS协议了

网友C:
步进电机可以通讯吗  什么高端货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D:
需要 控制不尽的驱动器支持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可以通讯吗  什么高端货

http://www.fastech.co.kr/bbs/eng/product.php?category=0&ckattempt=1
我记得这个韩国牌子支持modbus,
还有施耐德的
https://motion.schneider-electric.com/

网友F:
如果带32个步进电机,要考虑延时问题了。

网友G:
韩国FASTECH ,  EZI红色步进,用过,简单几个位置的是可以搞搞,每次调位置,用电脑来调。独立轴用法。就是转个90度,或者两点定位来搞。它的参数设置有些不好。新的控制器,不能用旧参数直接下载。需要把参数稍微设置才能直接用。质量一般。

网友H:
你们知道的都好多。。。

网友I:
不进相应要求不高还可也,要求高了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