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9):
PLC通讯读取到的数据格式如下:
当前数据如下:
D10=3E2B
D11=312E
D12=3530
D13=3837
需要转换为:
D10=2B31
D11=2E35
D12=3038
D13=37
也就是说需要将D10里面的高位数据“3E”移除,然后D10里面的数据由2B和D11里面的高位数据“31”组成2B31. D11里面的数据由2E和D12里面的高位组成2E35. D12里面的数据由30和D13里面的高位组成3038.最后将D13的底位屏蔽。

最终目标是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为:+1.5087。因为将:2B312E35303837转换后的结果就是带符号的:+1.5087。

网友A:
是你发错了报文还是什么,我感觉如果是接收报文,如果一般都是第一位,也就是D10寄存器低位是无效的,不知道你的为什么是高位,还有貌似数据位都有点错乱。所有的数据啊ASKII码,按照正常翻译为字符串,应该是从低位数到高位。也就是你的结果排序是312B352E383037,也就是顺序都是错误。
  •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网友A: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结果,我找到方法了。
  •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发错了报文还是什么,我感觉如果是接收报文,如果一般都是第一位,也就是D10寄存器低位是无效的,不知道你的为什么是高位,还有貌似数据位都有点错乱。所有的数据啊ASKII码,按照正常翻译为字符串,应该是从低位数到高位。也就是你的结果排序是312B352E383037,也就是顺序都是错误。

    这个数据接收没有错位!是我在数据接收时做了字节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结果,我找到方法了。

    还请指点一下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B:
    移位处理  最后DEVAL

网友B:
    之前跟基恩士传感器做的一个通讯数据处理 你参考下
  •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网友C:
    FNC 35-SFTL/位左移
    用这个指令试一下。
  •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继续请教高人!!
    目前数据组合问题也已经解决,但是新问题有出现了!我的这个模拟量模块输入电压是:0-10V,对应的数据是:0 - +10.0000,而我这个0 - +10.0000是与外部距离传感器对应,对应的距离是20毫米(20000微米)。
    现在需要将0 - +10.0000与0 - 20000微米做数据处理,比如:10.0000/20000这样应该是不可以吧!请教该用什么方法进行处理??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C:
    用PLC尽量不要用浮点,扩大N倍,转换成整数计算。

    还有你用什么样精度的模块,0-10V换算成0-100000,只是数字好看,完全没有实际用途。

    三菱FX3U-4AD的分辨率0.32mV(20V/64000),精度是20V,正负0.3%,60mV),
    实际上换成成0-10只能对应0-32000,仍然有0.3%的偏差。
  •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C尽量不要用浮点,扩大N倍,转换成整数计算。

    我用的是研华的模块,目前测试显示的分辨率在0.0001,应该是可以满足我的使用要求。谢谢指点!明天继续试验!!

楼主:
    请教如何进行以下寄存器(D10、D11、D12、D13)放大10000倍,然后再除以整数10,结果以整数方式储存到D200里面?还请指点!谢谢!!
    D10=3E2B
    D11=312E
    D12=3530
    D13=3837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研华的模块,目前测试显示精度在0.0001,应该是可以满足我的使用要求。谢谢指点!明天继续试验!!
这个叫分辨率,不叫精度。
你再细分,可以显示0.000001,没有实际用途。

楼主:
谢谢楼上指正!是分辨率。

网友D:
用WTOB和BTOW最方便先将字拆分成字节(WTOB D10 D20 K8)再用BTOW将字节组成字 (BTOW D21 D10 K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