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9):
PLC通讯读取到的数据格式如下:
当前数据如下:
D10=3E2B
D11=312E
D12=3530
D13=3837
需要转换为:
D10=2B31
D11=2E35
D12=3038
D13=37
也就是说需要将D10里面的高位数据“3E”移除,然后D10里面的数据由2B和D11里面的高位数据“31”组成2B31. D11里面的数据由2E和D12里面的高位组成2E35. D12里面的数据由30和D13里面的高位组成3038.最后将D13的底位屏蔽。

最终目标是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为:+1.5087。因为将:2B312E35303837转换后的结果就是带符号的:+1.5087。

网友A:
不知道是你发错了报文还是什么,我感觉如果是接收报文,如果一般都是第一位,也就是D10寄存器低位是无效的,不知道你的为什么是高位,还有貌似数据位都有点错乱。所有的数据啊ASKII码,按照正常翻译为字符串,应该是从低位数到高位。也就是你的结果排序是312B352E383037,也就是顺序都是错误的。
  • 下载积分:+1(魅伤忆)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网友B:
    有的PLC 直接可以分离高8位和低8位以及合并 例如松下的PLC   如果没有相关字位操作指令 可以把字地址转成位地址  再重新组合传送
    PS:通讯可以使用8位传送模式和16位模式,实在搞不明白换个模式 你会有新发现

网友C:
    台达PLC用 SMOV指令可以做到

网友D:
    三菱的话,可以试试 WTOB   和  BTOW  这两条指令联合来用.  (辅助记忆,Word TO Byte / Byte TO Word)
    1,先用WTOB 把上面源地址的4个字打散成 8个字节,存储于8个连续地址内.
    2,再用BTOW,起始地址定在第二个地址,合并成4个字.

网友E:
    你意思就是拆分在组合?你试试smov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