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教:三菱3uPLC报警问题,报警代码6105

楼主(2018-03-09):
现象:机器上电正常,但是机器开始动作就会出现plc报警现象,报警代码是6105看门狗定时器错误,监控D8011的值是7,D8012的值是13。
plc情况:机器只用到plc本体,没有外接其他模块,程序也没有多重嵌套,D8000的值也设置成300、400,结果都会出现6105报警。
求助论坛的各位大神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循环结构太多了 或者太大了

网友B:
看门狗定时器改大一点或不定时复位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