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 滴滴!有没有人试过用温控表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的啊?

楼主(2018-03-09):
是时候表现真正的技术了!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A:
如果温控表是模拟量输出的话,你可以把模拟量输入变频器,达到控制变频器运行的目的。

网友B:
我见到过,我的分析如下:利用温控器的警报输出点来控制风机变频器的多段速,温度低时用快速加大进风量,温度达到时维持一定的风量,温度高时就降低风速减少进风量。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C:
真正的技术就是这个?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这个不是真正的技术?

网友D:
是时候来发言一下表示这个应该并不难的

网友E:
就用上限下限来加减速就能控制了。

网友C:
你有没有试过只用PT100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只是PT100电阻不带变送输出,不用温度变送器,要求闭环控制。PT100直接接到变频器,变频器根据PT100的阻值变化控制风机,用于柴油发电机冷却散热。

网友F:
选择有摸拟量输出和PID控制模块的温控仪,设置好控制温度及PID参数,用摸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就行了。

网友G:
用宇电的pid一518控制仪表可以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网友H:
标准结构,许多人应该都干过。

网友I:
溫控表是?

网友J:
用宇电的AI-518P温控表 仪表OUTP位置安装X3或X5模块 输出0~10mA, 4~20mA 等电流信号控制变频器
清风明月

网友K:
有做过用风量检测,来控制排风电机的 运动频率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L:
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器用过

网友M:
多段速试试。。。

网友N(2018-04-08):
我们这里用PN600控制烘房进风阀门,同时限位联锁进风电机变频器,双保险

网友O:
温控表一般不是就有反馈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