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9):
      首先我发帖也想是求助各位,以前做过类似船用通风机舱风机控制:ABB acs510变频+压差传感器,大气压力和机舱的压差比来调节转速提供供风。以前的控制方式很简单,用ABB变频器自带的PID运算去调节转速风量,可现实却出现不同步的问题。系统中有30KW四台风机,首先我们只考虑提供一只压差传感器由电压信号分配转为4路电流信号进4台变频PID控制4台风机(4台变频设定压力百分比值也一样),可是试航几天下来却发现4台变频器其中任意有2台变频却低速运行,其他2台却加速运行(不能同步运行)。之前考虑问题很简单,以为一个压力传感器分信号给4台变频一起动作没毛病。但现实发现问题后知道当有一台停机或啥问题,其他三台都会加速运行,停下的机器再参与运转就会自动减慢速度。但可能我说的也许不专业,一个信号控制4台变频单独PID不是完美的控制方式。之后还想用一只PID仪表来改造之前的问题,让PID仪表一只做运算加设定值,输出电流信号给4台变频(被动)动作,这样是不就能实现4台无论如何都可以做到同步了,根据外部AI1提供模拟量控制风速。
     我也没按照上面的加仪表去改造,但是我也知道以前的控制方式肯定不行,要想解决4台都独自PID 产生的不一致问题,我翻了ABB手册采用另一种控制方式来实现同步运行。我只修改了1104和1105参数设定,设定P1301/1302区间动作。更改了ABB标准宏和ai-1接入信号,其他都不改动的情况下风机4台都同时响应没出现任何问题。该修改方式已经实现解决,就不知道大家有没像我这样做过。      现在要增加PLC来实现调节压力,因为PLC做PID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没有先前案例,所以不懂的还想请教各位需要注意什么。如用PLC内部的PID模块是不是直接拿来就用输出电压即可呢?我这里还是一拖四或一拖二控制,我想如果不用PLC的PID,让它做成多段速控制呢可否?也就是用压力值对应不同的频率输出(不需要很精确的频率控制)也能实现同步运行即可。
   希望各位有经验的提供点信息,谢谢!
  对了,大家有没发现ABB510变频器的面板电流值和钳流表监测的电流相差8-10A的误差。附件有一则说明为何会相差电流的一款电流表,是否各位在现实中遇到过怎么解决或者怎么去跟客户解释电流误差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很好的文章

网友B:
能理解你的意思,当4台风机同时运转时能达到同步运行,当有一台停止运行其余三台会加速运行把之前的空缺补充起来,但当停止的那台变频器再启动工作时舱内压力已经达到设定值,所以后启动的那台变频器就算投入也不会达到同步运转,你可以这样设定,变频器在开始启动时按照一个固定频率运行几分钟然后在投入PID这样压力应该会均衡!

网友B:
固定的频率就以四台变频器同步运行时的频率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