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9):
在非标设计中,往往伺服电机控制的数量影响着我们的选型,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同时还要满足性价比,对于36台伺服电机的控制,有一个最便宜的选型方案,1台CP1H(控制4个轴),扩展两台CJ1W-NCF71(每台可控制16个轴),成本控制在2W以内,我想这是最便宜的控制方案了吧 ,只是伺服电机要选支持MECHATROLINK II通讯走总线控制,
  • 下载积分:+1(好大的小西瓜) 不可以的,程序容量不够的

楼主:
    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A:
    走mh协议只有安川支持哦!

    用台达的吧!dvp或者es系列的plc
    本体支持4轴200khz脉冲,2轴圆弧直线插补。
    如果会用canopen协议!!!理论支持128轴。

    缺点:响应速度慢,技术难度大!

    优点:便宜!可靠性高!

    电机可以选择台达或者雷赛。(国产的,常规应用也不差的!)

    plc成本约2000块就好了哦⊙∀⊙!伺服约2000每套。(200w以下电机)

    当然modbus方式的也可以!关键看控制要求。

网友B:
    CJ2M+NCF71+NCF71或CJ2H+NCF71+NCF71  OMON G5伺服驱动器支持MECHATROLINK II   36个伺服辅助点太多,CP1H大概不够使用。

网友C:
    CPH有4轴×9=36
    1500元×9=13500
  • 下载积分:+1(kiwso) 版主,你价格好诱人啊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网友D:
    这个方案不错,MARK

网友E(2018-07-09):
    ES2也支持插补???不是很了解啊
引用 网友A:
    走mh协议只有安川支持哦!

    用台达的吧!dvp或者es系列的plc
    本体支持4轴200khz脉冲,2轴圆弧直线插补。
    如果会用canopen协议!!!理论支持128轴。

网友F:
    理论上支持,实际是个坑    用MECHATROLINK III  或者 ethercat 估计可行吧

网友G(2018-10-27):
    MP3300内嵌32轴M3类型 10000左右

网友H(2018-12-06):
    我做两个CP1H  8个轴已经把我烦的够呛了!不过我这8个轴是有联锁运动的!36个轴,脑袋要冒烟!

网友I:
引用 网友C:
    CPH有4轴×9=36
    1500元×9=13500
    PLC之间通信只有10个字,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J(2019-02-21):
    三菱,CCLINK 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