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9):
求助,32位怎么转换成16位?比如一个数-6400存到一个32位的寄存器里,那这个寄存器里的值是多少?负号怎么表示的?

楼主:
-6400存到一个32位的寄存器里,那这个寄存器里的值是多少?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到底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到底要干什么

就是说我要存-6400数据到32位的寄存器里,这个32寄存器是以两个16位寄存器保存数据的,我怎么都没看懂这高8位低8位FFFF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请仔细看图
QQ:569456723

楼主:
自己换算好了,就是浪费时间,取反求补码就可以把负数换算好,有什么软件直接求负数的16进制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换算好了,就是浪费时间,取反求补码就可以把负数换算好,有什么软件直接求负数的16进制没?

直接輸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