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维纶TO6070系统时间设置了为嘛重启又是原来的时间?

楼主(2018-03-10):
拜托各位知道的传授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池没有电了吗?

网友B:
还有TO系列?是TP吧?
TP没有,要读取PLC时间

楼主:
有电,对,是TP系列,打错了!要读取PLC时间?那有什么办法让触摸屏显示的是实时时间吗?

网友C:
读取plc时间,和plc通讯把plc系统时间寄存器做到屏上显示,比如fx2n的分和秒是d8014,d8013

楼主:
做到PLC我知道怎么做,我是用的台达的PLC,断电会不会就停在那里了?那样也不是实时时间啊

网友C:
你上电就继续通讯读取啊

楼主: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是说如果我断电了的话,PLC的时间还会走吗?我上电读取的时候读取的会是断电时候的时间还是跟现在同步的时间?有点烦,请谅解!

网友C:
plc有断电保持,除非电池坏了

网友D:
TP的可以断电会保持啊,我的就可以,你买的不是盗版吧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