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之间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8-03-10):
请问大神们,有个控制系统要求如下:
主PLC的以太网端要连接FMS系统和西克红外线通信传感器的发射端
从PLC的以太网端连接西克红外线通信传感器的接收端
两台PLC需要传送控制信号和数据,PLC与传感器端各怎么设置?PLC之间需要参数怎么设置,要使用哪些指令等?
希望各位大神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建议买同型号自带以太网口的PLC,如UDV和UDE系列,然后去看一下Q系列内置以太网通讯篇,一个设服务端,一个设客户端!
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如果是加以太网模块呢,或者主PLC用Q系列,从PLC用5u,3u,又怎么处理呢,因为客户现场很多要改造的项目

楼主:
怎么没有大神深入的指导

网友B:
Q系列PLC是什么型号?

楼主:
CPU型号 Q02U,还有Q能和FX走以太网吗?客户现场需要加个小电箱准备用FX

网友C:
Q02本身没有内置以太网口,需要添加以太网模块,据我了解,以太网模块比Q02CPU模块还贵,和Q03差不多价钱。FX本身没有以太网支持,如果硬要上,国产模块FX圆头转以太网模块也和FX的价格持平。走以太网方式,通讯距离也就100米左右还需要会使用套接字指令编程,一般人还真难搞得了套接字方式的通讯(至少本人研究了几年才巧合下搞通--!)。为什么不使用便宜有好用,配置简单灵活,传输距离远的CCLINK呢,Q和FX都支持,价格便宜,布线相对容易

楼主:
是条改造物料输送线,有个移动小车,小车控制不允许走拖链,主控柜1个PLC,小车1个PLC,PLC通信之间用红外线传输,红外线传感器用以太网,所以PLC程序里应该要写通信程序

网友B:
你这CPU要加以太网模块

网友D:
不会、路过、学习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套接字,程序照抄手册即可不难的,可以用TCP调试助手方便点

网友F:
红外线发送和接收要在一条线上才可以吗?你这样做方便?

网友G:
内置以太网之间通信用SOCKET即可,以太网模块之间通讯用固定缓冲器通讯方式即可。
不难吧,看官网提供的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