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变压器绕线机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8-03-10):
本人第一次接触这点 好多不会
主要硬件部分 接触器 继电器 24V电源 三菱PLC 伺服驱动器 伺服电机 变频器 主轴电机 脚踏
我已经用PKC中C251采集了主轴电机的转速
想问怎么让主轴电机与伺服电机配合绕线
如果有程序相关程序参考更好
求一份PLC程序设计
谢了

网友A:
感觉主轴和排线都用步进电机或是伺服好弄一点,用变频器控制感觉不太好弄,因期间会涉及到多种不同的线径,所以需要量化这些线径就需要具体到比较精确的转速。这样的话程序也好弄了。感觉伺服太土豪了。两个步进电机加PLC加文本界面就好了。
求一个变压器绕线机三菱PLC程序
http://ymmfa.com